[仿真讨论] allegro sigrity PI窗口空白,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6-26):
    allegro sigrity PI窗口空白,不知怎么解决?其他软件都是ok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1 ~$ l: F3 U4 `; u$ g

网友:
    软件没装好吧

网友(2016-07-26):
    LZ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现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License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