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ro vx 板子边框,布线区域绘制

楼主(2016-06-26):
看教程,板子布线区域可以通过ctrl+双击复制边框,然后内缩实现,但是我的软件却不能实现ctrl+双击复制边框,怎么解决?

网友A:
    换英文界面解决一下吧

网友B:
    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复制后,你并没有打开所对应的显示层,导致你看不见,通常是在assembly层

楼主(2016-07-28):
    assembly层?这个我倒没注意。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有道?

    没开有道,开有道是单击复制我记得,当时也遇到过,后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复制后,你并没有打开所对应的显示层,导致你看不见,通常是在assembly层

    assembly层?这个我倒没注意。我回去试试。不过我看视频教程,双击复制完成后没做任何操作,然后就改了复制之后的属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英文界面解决一下吧

我回去试试看,希望能解决。

楼主(2016-09-08):
引用 网友B:
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复制后,你并没有打开所对应的显示层,导致你看不见,通常是在assembly层

和层没有关系。板框不可以使用双击进行修改。但是在draw模式下,绘制的多边形可以通过CTRL+双击的方式来实现复制。

网友D:
    CTRL+双击现在可以不用复制,直接内缩点就可以看得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TRL+双击现在可以不用复制,直接内缩点就可以看得到了

    我试过了,先选中板框,然后双击。看视频教程,正常情况应该会出现属性对话框,但是我的没有出现。

网友:
    那样已经复制了,要把内缩点就看得到了

网友(2016-11-13):
    謝謝高手解答

楼主(2017-05-29):
引用 网友A:
    换英文界面解决一下吧

好用啦,果然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