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问题

楼主(2016-06-27):
    请问pcb走线时,能不能同一层从其他元件表面走线?

网友A:
    可以,本着能用就行的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本着能用就行的态度。。。。

在布线的规则中,有没有严格地要求?还有贴片元件是不是不可以,直插的可以啊。

网友B:
    避开那些干扰大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开那些干扰大的器件

    好的,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网友D:
    这要看器件的类型吧 ??

网友E:
    变压器,晶振一类的元器件不能,其他根据线宽线距能走就可以走,有空间大的就尽量避免穿管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器件的类型吧 ??

贴片的元件应该不能 ,直插的引脚距离很大,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晶振一类的元器件不能,其他根据线宽线距能走就可以走,有空间大的就尽量避免穿管脚过

了解了,感谢。

网友:
    个人觉得像变压器、电感、晶振(体)这些是不能走的,其他一些数字芯片,甚至大pin间距的分立器件下面,主要就看你规则了,线到pin的间距满足也是可以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