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 LDO 疑惑

楼主(2016-06-27):
刚接触LDO,LDO分PMOS和NMOS,两者之间主要是压差不一样,PMOS的dropout是饱和压降Vdsat,而NMOSdropout是VGS(vdast+Vth),为什么引入charge-pump提高误差放大器的电源就可以解决dropout大的问题了,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卧槽,问的太专业,等power 大牛解答,搬个小板凳来学习学习

网友:
只会P管和PMOS的,自己也能分立元件做LDO。nmos品种的不会  哈哈

网友A:
你是指NMOS LDO 电路中使用CC来提高gate极电压,进而降低 dropou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NMOS LDO 电路中使用CC来提高gate极电压,进而降低 dropout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如果是NMOS的LDO,你的gate极驱动电压需要满足VGS>VGSth+VOUT,没有CC的话,你的gate电压最大也就是VIN,那么你这个LDO的dropout就是VGSth,但是如果你有了CC,可以把gate电压再升高一点,那么同样的VIN你可以获得更高一点的VOUT,也就是等于dropout降低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如果是NMOS的LDO,你的gate极驱动电压需要满足VGS>VGSth+VOUT,没有CC的 ...

谢谢你的解惑。
VGS>VGSth,NMOS管子就会导通,为什么还要VGS>VGSth+Vout?麻烦再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惑。
VGS>VGSth,NMOS管子就会导通,为什么还要VGS>VGSth+Vout?麻烦再帮我解释一下。

是不是栅极电压G减源极电压S(源极电压为Vout)大于VGSth,即VG-VS(Vout)>VGSth,VG>VS(Vout)+VGSth,需要栅极电压大于输出电压加导通电压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如果是NMOS的LDO,你的gate极驱动电压需要满足VGS>VGSth+VOUT,没有CC的 ...

你的意思是加CC可以提高栅极电压,但是提高栅极电压,怎么会提高Vout呢?想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惑。
VGS>VGSth,NMOS管子就会导通,为什么还要VGS>VGSth+Vout?麻烦再帮我解释一下。

但是你LDO打开后,你的S极电压并不是零而是VOUT,那么你就至少要让VGS>Vout+VGSt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