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走线角度切换的快捷命令

楼主(2016-06-27):
如题,哪位大神能够提供一下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5759476\QQ\WinTemp\RichOle\]L%$78(ZSUBWPPNBB]QG$VE.png走线角度切换的快捷命令
谢谢

网友A:
    默认为de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为delete

    这不是删除吗

网友:
    funckey 快捷键 togg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认为delete

    你要在ENV文件中编辑呢啊

网友B:
    funckey lf FORM mini lock_mode Arc
funckey ll FORM mini lock_mode Line
funckey l0 FORM mini lock_direction Off
funckey l45 FORM mini lock_direction 45
funckey l90 FORM mini lock_direction 90
也可以自己改成喜欢的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nckey lf FORM mini lock_mode Arc
    funckey ll FORM mini lock_mode Line
    funckey l ...

    好东西 谢谢分享,还有那些常用的快捷键啊可以分享下

网友C:
    自己在env里设置快捷键啊

楼主(2016-08-05):
引用 网友C:
    自己在env里设置快捷键啊

    就是没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