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中IO和Discrete怎么区别

楼主(2016-06-27):
在用PCB Design导入网表时,有时需要使用第三方网表导入,此时需要各个footprint的device,才能正常导入。在生成device时,有三个选择类型:IC 、IO、Discrete
IC是集成芯片,内部集成了多个电阻、二三极管等元件的电路器件;Discrete是分立元件,包括阻容、二三极管等单独功能的器件;IO我的理解是输入输出,即连接器的作用,如:接口器件(网口、VGA、USB、调试口等),连接器(底板和顶板的连接,主板和IO板的连接等)
以上,错误的请大神们纠正,不足的请补充,谢谢!

楼主:
补充:如果选择类型出错,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如果选择类型出错,会有什么影响?

应该不会吧,我都选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我都选的IC

阻容器件选择IC好像会报错

网友B:
IO是接口,Discrete是分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是接口,Discrete是分立器件。

比如:插件灯、按钮呢?转接的接插件、外围的接口(网络、VGA、音频、DP等)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些除了插件灯全都是IO,分立器件主要是电阻,电容,二三极管,LED等等这些被动元件。

网友(2020-03-31):
    我也想知道,选错有什么影响。

网友:
    选错的话,不利于规范化管理,例如导入到Sigrity软件中去的时候,模型自动匹配时就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