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插入侦测

楼主(2016-06-27):
请帮忙分析一下当耳机插入时,Q3如何工作实现 S_HP_IN 输出低电平的?(Q3工作过程)

网友:
在沒耳機時候,S_CN1 的 PIN5 開路,所以S_Q3 BASE 為高電位,所以 S_Q3 沒有導通, S_HP_IN 信號為 LOW (因為是 S_R16 的下拉接地造成的)

耳機插入之後,S_CN1 的 PIN5 短路到 PIN2 (同等接GND),所以 S_Q3 BASE 為低電位,所以S_Q3 導通, 造成 S_HP_IN 信號為 HIGH (因為是 S_VDDA 電壓接在 S_R16 上)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啊! 耳机 5脚是检测耳机的  没耳机是悬空  插入耳机5脚接地  三极管那边就不用解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