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CB 正标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27):
更改原理图后,进行正标,提示错误:there are errors .see logfile.BackAnnotation.txt.logfile中提示如下:presumably,this design has never been forword annotated in the ICDB environment.BackAnnotation can not proceed。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先从原理图向pcb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原理图向pcb标一下

打包是可以成功,但是正标和反标都会报错。

网友:
关掉CES再试

网友:
应该是哪里设置不对,你原理图用的是capture还是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