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楼主(2016-06-27):
layout,有些人喜欢先把元件全部摆好,然后再牵线,有些人喜欢一边摆元件一边牵线,到底哪种好?我喜欢第二种,我用第一种方法,在摆放元件的时候感觉特没劲,即使放好了,在牵线的时候也有好多元件要重放,大家说说到底怎样做效率才最高?

网友A:
你就不怕把线扯完了,发现要摞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怕把线扯完了,发现要摞CPU.

网友:
你布局好了,原地或是稍微动动。走线再说

网友:
先布局,后走线

楼主:
     谢谢各位的点评,殊途同归,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sch、layout、debug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所以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开始注意了,在板子上电阻电容该靠近谁,那么原理图上就放在它的旁边,sch就要把先后主次弄好。我可以这样理解,布局是对原理图的一次熟悉的过程,同样整理原理图也就是相当于layout中元件布局的过程,可是这两种让我选择,我更加偏向于后者,所以我在layout中一直都是一边摆放器件一边走线,当然,区块应放的位置还是要心中早有安排的,而且我还不喜欢显示鼠线,而且我还喜欢看着原理图layout,我做的产品都是细小之类的,器件紧密摆放绝对没错,器件也不多200-300个,所以一般很少有重来的情况,但是有时跟人聊layout,听人家说的,我就感觉自己有点另类,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有何害处,是不是复杂的板子这样做就奈不何了,于是才有此一问。

网友:
看眼力吧,如果你看得准,就摆完了再拉线,如果看不准,就边摆边拉

网友:
我也是偏重于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适合自己就好了,没有对错之分

网友B(2016-09-08):
简单板子不说了,复杂的一般是布局 布局评审 修改 再评审  确认OK  布线 布线评审 修改 再评审 确认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板子不说了,复杂的一般是布局 布局评审 修改 再评审  确认OK  布线 布线评审 修改 再评审 确认OK

恩,这位仁兄说的到位。一般复杂的板子,会牵涉到结构、热设计、防雷各种,不是一个LAYOUT说了算的,总的来说就是各方权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