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拼版复制问题

楼主(2016-06-27):
10金币
就是拼版 一会复制有不行 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东西超过图纸范围了,,有什么特别大的东西还是你图纸设小了?

网友B:
    可以直接导出板框然后再cad中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导出板框然后再cad中拼版。

你这样我出GERBER会很麻烦的!一当原点偏了 就要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我出GERBER会很麻烦的!一当原点偏了 就要哭了!

你给单pcs的gerber和拼版文件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东西超过图纸范围了,,有什么特别大的东西还是你图纸设小了?

这应该没有超出啊!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前面都可以复制的!过了会不行了!还是那个功能被我按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单pcs的gerber和拼版文件不就行了

网友B:
    不要太为难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东西超过图纸范围了,,有什么特别大的东西还是你图纸设小了?

感谢感谢 还真是图形外框太小了!我复制的时候把坐标x.y个数输多了!刚刚把外框加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为难自己

小哥 你这种学习态度不好哦!我们不懂问题的可以提问大神!他们知道会告诉我们!一味的偷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现在我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哥 你这种学习态度不好哦!我们不懂问题的可以提问大神!他们知道会告诉我们!一味的偷懒是解决不了问 ...

    殊途同归

网友:
    把你的图纸外框往大的扩

网友C:
    allegro  直接拼版  貌似没有板厂用的工具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legro  直接拼版  貌似没有板厂用的工具好用

拼倒是挺好拼的,问题是就怕板厂不听话,比如拼圆形的板,要是板厂不给挖空咋办?不给V割咋办?板厂自己拼呢,它知道哪里该挖空哪里该V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