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生成Gerber 时出错

楼主(2016-06-27):
    allegro在生成不了Gerber ,检查dbdoctor文件,出现下面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ERROR IN LINE (no segment)
lass = PACKAGE GEOMETRY
      subclass = SILKSCREEN_TOP
art of Symbol Def USB-A-101.
      WARNING(SPMHA1-260): Line has no segments.

网友A:
    下面还有,都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还有,都发出来///

    都是同一个问题,,没有别的了。。

网友B:
    在器件USB-A-101处呢,你自信检查这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器件USB-A-101处呢,你自信检查这个器件

    器件的封装没有问题,DRC检测也没有问题,那应该检查哪方面的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器件的封装没有问题,DRC检测也没有问题,那应该检查哪方面的的问题。

    按照这个报错应该在你的pakeage层的丝印,你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报错应该在你的pakeage层的丝印,你查看一下

    PACKAGE geometry这个层面下呢

网友C:
    丝印有问题 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CKAGE geometry这个层面下呢

问题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有问题 检查下

已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

okok

网友D:
    解决了,也把错误原因说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也把错误原因说下呢。

是封装有问题,换了个封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