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giner转换成Allegro问题

楼主(2016-06-27):
    由于公司为了统一管理封装库和统一画图软件,需要把altiumdesginer格式的原理图和PCB转换成Candence,但百度了一下,每种方法都试过了,都是不行。请问能不能由AD直接转换成allegro格式的?

网友:
    Allegro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