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页图纸情况下,PCB和原理图之间切换查看

楼主(2016-06-27):
    最近做一个项目,多页图纸,发现PCB和原理图之间切换,不是很直观。
    不知是否有更简洁方法,从PCB直接跳到原理

网友A:
    ctrl+cross probe点击pcb中原件,跳转到该元件所在原理图。从原理图点击亦是如此。

网友:
    有个探针功能,cross probe to documents选择他后,按住ctrl在选择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cross probe点击pcb中原件,跳转到该元件所在原理图。从原理图点击亦是如此。

正确,但是感觉还是不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但是感觉还是不够方便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方便。。。
    不明白你所说的方便

网友:
    使用探针命令时按住Ct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