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装配

楼主(2016-06-28):
大家好,我是新人,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指教。请问一下,怎么实现将altium绘制的电路板,导入到proe中,利用现有的proe三维元器件模型库,实现自动化装配。

网友A:
    我通常是,经过CAD加工,不过这个办法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通常是,经过CAD加工,不过这个办法比较麻烦。

    谢谢。我的想法是想用ALTIUM画成的板,转成proe可以识别的文件,通过一个链接文件,调用proe三维元器件库,在proe中自动生成一个电路板。只是这个链接文件不清楚怎么建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想法是想用ALTIUM画成的板,转成proe可以识别的文件,通过一个链接文件,调用proe三维元器件库 ...

    直接可以和三维软件识别的方式,好像做不到,需要第三方来处理

网友:
    先把AD的板子转成STEP格式(文件--输出--),然后就可以用PROE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