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和SLOT

楼主(2016-06-28):
请问高手,如何才能达到下图中所示效果?

楼主:
图片不清楚……版本是VX1。就是一个GATE里怎么弄多个SLOT,比如CD4011是4个与非门,我只画一个与非门符号,做PART的时候,选包含4个此符号,然后出来的就只有第一个SLOT里包含了pin name和pin number,其余slot里都是空的,而且pin number一栏也是灰色,不让改。不知道此类多个重复符号的part怎么做,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建立part的时候,在导入symnol设置symbol个数

楼主:
解决了,哈哈!问题比较基础,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