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判断和pin连接的是否为shape的函数

楼主(2016-06-28):
这两天在写一个skill,当中需要判断和pin连接的是否为shape,被卡在这里了,急求高手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在线等:'(

网友A:
已知pindbid
关闭所有层面
仅打开该pin padstack的定义层
根据pindbid->bBox 外扩一定距离查找shape (FindFilter)
遍历所有层padstack的图形  检查图形和同层shape的逻辑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pindbid
关闭所有层面
仅打开该pin padstack的定义层

谢谢版主的解答,最后两句还是不是很清楚,能给出具体函数吗,谢谢了!!!

网友:
objs = axlDBGetConnect(pin_dbid nil)
分析objs的objType是否为shape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也可以,但是有获取不到正确连接关系的情况存在,楼主可以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