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新手】关于QFN的问题

楼主(2016-06-28):
请教大神们,下图的这个QFN封装使用哪一个呢?是使用这个长的点的好~还是短点的呢?

楼主:
我是用LP WIZARD 软件生成QFN封装,但有个疑问,下图分别是我自己输入的尺寸和LP软件库里面的封装,哪种是适合要求的呢?麻烦各位大神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2016-08-02):
要是两个选一个的话,感觉第一个好一点

网友:
想问下如果我在LP WIZARD里面建了封装怎么导入到PCB中呢 ,每次导入都出错,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个要使用短的因为这个封装类似LGA的形式,管脚并没有延伸出来

网友(2017-12-21):
应该选短的, 因为是non-pulled back design

网友(2018-02-06):
这不是同一个么

网友(2018-04-24):
看器件引脚端是否有爬锡要求,有的话选择长的,没有选择短的

网友(2018-06-05):
这个通常是依据焊接要求而定 焊盘太长其实是不好的  贴片会不准 合适为最佳

网友(2018-09-21):
长pin的,因为锡膏比会比较多,容易上件

网友:
    长的吧,不然焊接后在焊盘外面有锡珠拱。。。好像也做的太长了焊盘5 p) L, d$ E+ s; J

网友:
如果有推荐焊盘就按照推荐焊盘来做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封装焊盘外扩0.3mm就OK

网友:
    最好按照建议封装画,选长PIN的会好些,实在摆不下,切个0.1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图一,图二焊盘外延太小了,引脚截面上锡不好

网友(2018-10-29):
    按照规格书上建议焊盘尺寸去建封装会更准确

网友:
QFN零件就是实体边缘pad再外扩15mil,里面如果有空间的可以将pad再实际的基础上最多扩5mil

网友(2019-03-07):
    我这里一般用长的,短的焊接后在焊盘外边沿会形成锡珠凸出来,就是不好爬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