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导Netlist后约束规则经常会掉,怎解

楼主(2016-06-28):
如题,目前是每导一次netlist就得把DCF重导一次。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会掉呢??你做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掉呢??你做了什么

这也是疑问的地方,net-in之后经常掉。原理图用的是captur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是疑问的地方,net-in之后经常掉。原理图用的是capture的

你有到过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到过原理图吗???

    一般都默认出来,不做其他勾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都默认出来,不做其他勾选。

默认的话就会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话就会掉的

请问下你们是怎么导出的?

网友B:
原理图导入PCB时,有个配置文件,决定了原理图的哪些属性可以导入PCB,不相关的属性,要改为NO。比如差分对名称,一般是在PCB中设置的,但原理图中可以设置,而且可以导入PCB中,会对PCB的差分对产生影响,还有BUS NAME, LINE width , 设置规则等等。如果是复制了别人的项目,很容易出现这类问题,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原理图给导线添加了什么属性,而那个配置文件默认很多属性都导入PCB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导入PCB时,有个配置文件,决定了原理图的哪些属性可以导入PCB,不相关的属性,要改为NO。比如差分对 ...

Copy别的原理图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原理图自个画的,不存在外来干扰导致CM 被覆盖的问题。能上个图或者哪个菜单下勾选掉不相关属性么?

网友C:
    请问 netlist文件是那种来源    一方网表还是三方网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netlist文件是那种来源    一方网表还是三方网表  ?

    不是三方的

网友:
    有这样的事

网友D: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在后成原理图时,有个地方要设置一下,
    以前我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在后成原理图时,有个地方要设置一下,
以前我也碰到过

一般都默认产生的,所以在想究竟哪步出了问题

网友D:
    tetup 里面有个选项的,
    你要打个勾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tetup 里面有个选项的,
你要打个勾试下

是不是指的这个,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我试看看,谢谢

网友E(2018-10-18):
    解决了么?楼主,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么?楼主,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

看16楼那张图,勾上基本上不会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16楼那张图,勾上基本上不会再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