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封装画边框

楼主(2016-06-28):
我想做一个封装(decal)        我这个板子有 多个这样的元件。      由于 这个 decal 通过连接器 和 PCB 相连 。    画PCB时   decal之间不重叠,decal 下可以放弃他元件。怎么做合适呢?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  画的decal  到PCB下  decal  之间不能重合了  Decal 和 弃他元件 也不能重叠放置了 。

楼主:
论坛最近比较冷清!

楼主:
tools  ->  options -> design   -> nudge off    on line drc off 解决。

网友:
什么意思,我怎么没看明白

网友:
中文名叫关掉设计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tools  ->  options -> design   -> nudge off    on line drc off 解决。

学习了

网友(2016-07-29):
    无模命令dro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