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标注错误

楼主(2016-06-28):
Problem encountered while synchronizing the PCB data and schematic connectivity data in the Common Database. See PCBLogFile.txt for details. Loading of the database has failed. iCDB error (Could not copy with overwrite to snapshot [Board1_layout_temp] because is currently in use)

正向标注过来出现下面报错,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icdb修复工具试试,在开始菜单MGC SDD目录下System tools里面的project backup 工具,里面有repair项,用一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