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教——PDN阻抗防抗仿真与IR_Drop的区别?

楼主(2016-06-28):
PDN阻抗防抗仿真,主要针对频域,目标是使在电压波动在芯片工作时维持在2%-5%内。

IR_Drop主要针对直流,通过仿真了解直流压降。目标也是使电压压降在2%-5%内。

如果以上两种方式都使电压波动维持在5%,那想叠加岂不是波动在10%?

请高手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2016-10-09):
已经下了,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理解是得结合起来考虑,如果目标要求是5%,那么AC纹波加IR_Drop总体不得超过5%,一般情况下,AC纹波占20%,IR_Drop占到80%

网友:
先确定目标值,AC(主要看L值)纹波+DC(直流电阻)IR-drop 小于目标值

网友A(2020-12-28):
    IR-DROP、PDN电源阻抗仿真 区别

楼主(2021-11-26):
引用 网友A:
IR-DROP、PDN电源阻抗仿真 区别

IR_DROP是直流压降
    PDN主要是频域S参数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