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路的基本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6-06-28):
谁能帮忙看下电路的基本原理.

网友A:
看圖說故事。不知道對不對?
利用 PWM 去驅動變壓器,然後變壓器輸出將電壓倍壓到 10V ,去控制 MOS 開關。利用變壓器隔離二邊系統共地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說故事。不知道對不對?
利用 PWM 去驅動變壓器,然後變壓器輸出將電壓倍壓到 10V ,去控制 MOS 開關。 ...

你讲的大概是这个工作原理,我想知道细节。 这个变压器就是1:1的放大倍数。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变压器前面电容倍增一下电压,后面那个电容倍增一下电压。
再通过稳压管到10V ,打开MOS管。这个电路PWM 最高电平是3.3V 。

网友(点评):
C131 只是隔離 DC 電壓用的,沒有倍增電壓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讲的大概是这个工作原理,我想知道细节。 这个变压器就是1:1的放大倍数。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变压器前面电 ...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 当ENABLE 为高,PWM0 为高(3.3V),PWM1为低时, U20C 的8PIN 为高,U20D 的11PIN 为低,此时给C131充电,C131 左边为+3.3V ,右边为0V 。
2. 当ENABLE 为高,PWM0为低,PWM1为高时,U20C 的8PIN 为0 ,因此此时C131 左边为0 ,右边为-3.3V 。而因为PWM1为高,所以U20D.11脚为高(3.3V)。
    因此变压器T9 2-1脚之间电压为6.6V ,因此T9  3-4电压为6.6V  ,因此给C130慢慢充电,当充满时,C130左边电压为6.6V,右边为0V
3. 充2中可以直到,开始C131左边为0,右边为-3.3V ,慢慢的C131 电压会充满,充满后,左边0V ,右边3.3V 。
4. 重复1 动作,PWM0 为高(3.3V),PWM1为低时, U20C 的8PIN 为高,U20D 的11PIN 为低, 此时给C131充电,C131 左边为+3.3V ,( 由于3中C131左边为0 ,
    右边为3.3V )因此此时C131 左边为3.3V ,右边为6.6V , 因此T9 1-2电压为6.6V ,导致T9 4-3电压6.6V ,电流经过R125 ,再通过D36 给C130供电。
5.  而从2中得知,开始C130左边为6.6V ,再通过4步骤后,因此C130 右端电压为13.2V (最大值为13.2V ).再通过C129滤波,D35稳压到10V 。打开MOS 管,
     从而将RX 与SW 导通。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帮我分析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