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2016-06-28):
电源工作原理!

网友:
当光电传感器ISO1被遮挡时,ISO1和Q2处于截止状态,从而导致U1705A和U1705B两个MOS管关闭(截止){两个MOS管的Ugs电压为0V},那就无法把稳压后电源输出了;反之,ISO1和Q2处于放大(或者饱和)状态,从而导致U1705A和U1705B两个MOS管处于饱和状态(Ugs>=0),稳压后电源可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