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 DSP28335定时器和外部输入中断

楼主(2016-06-28):
外部中断初始化
#include "extint.h"
//按键和外部中断都用了GPIO13,查询和中断不能同时使用
void InitExtInt(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3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3 = 0;           //作为输入IO口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3= 0;          //和时钟同步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13;    //选择GPIO13为外部输入XINT1输入引脚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0;         //下降沿触发中断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使能XINT1中断
EDIS;
}

//外部中断1服务函数  ,按下按键,进中断,亮灯响鸣
interrupt void ISRExint1(void)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DELAY_US(1000);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3 == 0)
{
    LED4=~LED4;
    BUZZ_ON
    DELAY_US(100000);
    BUZZ_OFF
      DELAY_US(100000);
    BUZZ_ON
    DELAY_US(100000);
    BUZZ_OFF
    }
}

定时器0,1,2中断初始化
    InitCpuTimers();   // For this example, only initialize the Cpu Timer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500000);  // 500us 150MHz CPU Freq, 1 second Period (in uSeconds)
    ConfigCpuTimer(&CpuTimer1, 150, 1000000);
    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50, 3000000);
    StartCpuTimer0();
    StartCpuTimer1();
    StartCpuTimer2();

#include "timer.h"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static u8 timer0_count=0;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0x0001赋给12组中断ACKnowledge寄存器,对其全部清除,不接受其他中断
    CpuTimer0Regs.TCR.bit.TIF=1; // 定时到了指定时间,标志位置位,清除标志
    CpuTimer0Regs.TCR.bit.TRB=1;  // 重载Timer0的定时数据

    timer0_count++;
    if(timer0_count==4)  //2000ms =2s
    {
    timer0_count =0;
    LED1=~LED1;

//1s
interrupt void ISRTimer1(void)
{
    static u8 timer1_count=0;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0x0001赋给12组中断ACKnowledge寄存器,对其全部清除,不接受其他中断
    CpuTimer1Regs.TCR.bit.TIF=1; // 定时到了指定时间,标志位置位,清除标志
    CpuTimer1Regs.TCR.bit.TRB=1;  // 重载Timer0的定时数据

    timer1_count++;
    if(timer1_count==1)

    timer1_count =0;
    LED2=~LED2;
    }
}

//3s
interrupt void ISRTimer2(void)

    static u8 timer2_count=0;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0x0001赋给12组中断ACKnowledge寄存器,对其全部清除,不接受其他中断
    CpuTimer2Regs.TCR.bit.TIF=1; // 定时到了指定时间,标志位置位,清除标志
    CpuTimer2Regs.TCR.bit.TRB=1;  // 重载Timer0的定时数据

    timer2_count++;
    if(timer2_count==1)

    timer2_count =0;
    //LED3=~LED3;
    }
}

指定中断服务函数地址
     EALLOW;  //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XINT1 = &ISRExint1;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PieVectTable.TINT0 = &ISRTimer0;   //定时器0中断服务
    PieVectTable.XINT13 = &ISRTimer1;   //定时器1中断服务
    PieVectTable.TINT2  =  &ISRTimer2;    //定时器2中断服务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开CPU级中断
    IER |= M_INT1;    //开启CPU中断 组1
    IER |= M_INT13;   //开启CPU中断 13   XINT13 / CPU-Timer1
    IER |= M_INT14;   //开启CPU中断 组14 TINT2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1;  //CPU定时器 TIMER0中断   组1的第4个中断使能
    CpuTimer1Regs.TCR.all = 0x4001; // 使能TIMER1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CpuTimer2Regs.TCR.all = 0x4001; // 使能TIMER2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EINT;   //开启全局中断
    ERTM;   //开启全局实时中断,调试用DBGM

网友:
资源多,学习不止步

网友:
必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