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SWITCH芯片咨询

楼主(2016-06-28):
   各位哥们,    1、能否帮忙推荐一下一款以太网芯片 :16口PHY+1路RMII接口  支持:10/100Mbit/s 。这种功能的芯片,找了很多厂家都没找到合适的。有了解过的,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2、如果是以太网芯片switch 级联的话,有没有一些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10/100 Ethernet 的產品現在不太好找了!>_<

网友:
近似的方案︰

IC-Plus IP1717 + IP108

IP1717 = Ethernet Switch Controller = 10/100 Ethernet MAC x 16 + 10/100 PHY x 8 + SMII x 3 (for extra external 8 port PHY)+ MII x 1 (for Host CPU)
IP108 = 10/100 Ethernet PHY x 8

兩顆加起來就是 16 Port!

网友A:
Datasheet 如下!

IP108 LF-DS-R09 Mar 0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 如下!

谢谢狗哥。我有如下疑问:
1、IC plus的芯片我有去官网看过,但是不知道怎么下载手册啊?您是怎么下载到手册的?
2、IP1717的话,可能不符合,因为目前公司用的CPU只有RMII接口。
3、我找了一款RTL8309M(瑞昱),如果是两块芯片级联的话, 不知道怎么去设计。功能大概是这样:CPU有两个MAC,一路是接单独的PHYA芯片,另外一路是接SWITCH芯片,而这16个口的网络通讯是通过CPU的RMII接口。但是电路上设计的话,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狗哥。我有如下疑问:
    1、IC plus的芯片我有去官网看过,但是不知道怎么下载手册啊?您是怎么下载到 ...

    两路MAC,那你就一路接PHY模式接PHY,另一路接MAC模式,就SWI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路MAC,那你就一路接PHY模式接PHY,另一路接MAC模式,就SWITH

CPU是有两路MAC, 但是我们只用一路作LAN口,一路与16路POE口通讯。而这里,而CPU那路只有RGMII/RMII接口可用,这里的问题就是,1、16路POE口怎么做?2、还要与CPU进行网络通讯,这就要求switch PHY要有RGMII或RMII接口。

网友:
    如果不考虑价格,可以去博通看看

    只支援到 RMII 的話粉難!>_<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是有两路MAC, 但是我们只用一路作LAN口,一路与16路POE口通讯。而这里,而CPU那路只有RGMII/RMII接口 ...

    说的没有错,你的CPU参考设计没有这样做吗,POE是RJ45端不一样,不知道你想知道后端与普通网口还能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提個蠢建議︰
    • 第一級先用一顆有 RMII 的 Switch 先擴展出 4 Port。
    • 第二級用 4 顆 5 Port Switch 引出 16 個網口。

如附件的 Microchip KSZ8895MQ 用 5 顆!

网友(2016-10-25):
    有没有傻瓜式配置的,不需要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