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esata的线从sata2.0换到sata3.0,那esata的理论速度是否也会从3Gbps升到6Gbps?

楼主(2016-06-28):
如果把esata的线从sata2.0换到sata3.0,那esata的理论速度是否也会从3Gbps升到6Gbps?

芯片不用升級,換線就可以,這麼好呦~^_^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主板上的SATA 3.0 6Gbps ,转出ESATA,还能有6Gbps?应该只是物理接口变了吧,速度怎么也变了

网友:
ESATA就是个接口而已吧,座子变了

楼主:
按说是变了个座子,但我实际测试,速度确实只能到3G的速度

网友(2016-09-08):
ESATA我记得只能到3Gbps 和2.0一样  SATA3.0 6Gbps的编码方式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