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create module 拼板,有的线无法选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28):
请教下, 按照create module 拼板,有的线无法选中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那种线不是你画的,是shape根据规则自动生成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线不是你画的,是shape根据规则自动生成的连接线

那有办法解吗,还是需要都手动再重新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办法解吗,还是需要都手动再重新画?

不用啊,如果铺铜是动态的,就自动连接上了呀,你创建复用模块,选中铺铜就行了,复用时就自动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如果铺铜是动态的,就自动连接上了呀,你创建复用模块,选中铺铜就行了,复用时就自动连接上了

    不行啊~全选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如果铺铜是动态的,就自动连接上了呀,你创建复用模块,选中铺铜就行了,复用时就自动连接上了

刚试了shape设置参数里面只有设置full contact才可以,设置成orthogonal或是其他的都不可以。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

那是要怎么解啊~现在还不知道哪里设置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要怎么解啊~现在还不知道哪里设置出错了

    那个不是设置的问题,那是铜皮的连接方式,你把铜皮移动过去后,smooth后自然就成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设置的问题,那是铜皮的连接方式,你把铜皮移动过去后,smooth后自然就成那个了

smooth过了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ooth过了不行啊

那就是你铜皮的连接方式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铜皮的连接方式设置的不对

现在是设置成orthogonal不行,设置成full contact才可以,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设置成orthogonal不行,设置成full contact才可以,这是为什么啊

    由于连接的太小了,所以就连接不上

网友C(2016-08-23):
route keepout 重新画

网友(2017-08-17):
引用 网友C:
route keepout 重新画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