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输入脚,这个10K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6-29):
    各位,问下如下图这个电路,VBUS是给芯片充电的电压,请问这个R1007 10K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放电用的,这个脚同时做充电器检测用,如果没这个电阻,4.7uf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导致电压下不去,芯片认为充电器没有拔出,一直有中断,导致功耗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用的,这个脚同时做充电器检测用,如果没这个电阻,4.7uf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导致电压下不去,芯片认为 ...

    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电用的,这个脚同时做充电器检测用,如果没这个电阻,4.7uf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导致电压下不去,芯片认为 ...

和电源设计里的吸收电路一个道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电源设计里的吸收电路一个道理吗?

    这个和吸收没啥关系,纯是加了一个放电通路。

网友:
    这种解释太高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