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楼主(2016-06-29):
大侠们,请出来帮帮我呀,我附件的文件出不了GERBER,提示如图片。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V1.0升级到V1.1就不行了,不知多了什么?在线等

楼主:
实在是没办法呀

网友:
    PCB移到左下角

网友:
    GERBER输出的时候设置不对

网友A:
    你的板子外框外面有东西,新建一个PCB图,把你现在的图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B:
下图圈着的都多加个0就好了

网友:
    板子范围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图圈着的都多加个0就好了

    这是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只要能解决问题,粗暴又何妨

楼主(2016-08-12):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外框外面有东西,新建一个PCB图,把你现在的图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