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真提示too few conductors不能求解

楼主(2016-06-29):
这是窗口给出的提示,Port refinement, process hf3d error: Too few conductors were found on port P1.  There should be one conductor for each terminal, with one additional reference conductor.  Unintentional contact between conductors may cause this error。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A:
端口设置有问题,修改下应该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设置有问题,修改下应该就好啦

谢谢您,不过我还是不清楚应该怎么更改,是直接换端口方式还是怎么的?我这水平太低,您多见谅。

网友:
端口上连接的金属太多了,第一:检查跟端口相连接的金属有多少个?一般是一个参考地和一条终端线;
第二,如果端口相连接的金属只有2个,检查下airbox是否跟端口重叠,一般airbox不设置边界条件的话默认是理想导体,同样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2024-11-05):
你好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