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6-06-29):
请问用POWER DC仿真压降,现实示No loop could be generated during voltage drop computation!怎么破?

网友A:
Power DC仿真有专门的步骤,开头的板子的属性要设置好,然后set up VRMS/set up Sinks/Set up connects,如果VR承载的current过高还要提供romote senses,按步骤来,一般不会出错。因此,根据初学的经验,建议先仿真一个VR,进而再多个,一个会了,就会融会贯通。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因为中间有个座子的两个网络在PCB上没有连起来,我仿真却需要连起来,这个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DC仿真有专门的步骤,开头的板子的属性要设置好,然后set up VRMS/set up Sinks/Set up connects,如 ...

因为中间有个座子的两个网络在PCB上没有连起来,我仿真却需要连起来,这个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中间有个座子的两个网络在PCB上没有连起来,我仿真却需要连起来,这个该怎么操作呢?

在set up connect的属性里可以设置,我记得之前仿真,POL是电感把两个网络连接起来的,因此要设置L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et up connect的属性里可以设置,我记得之前仿真,POL是电感把两个网络连接起来的,因此要设置L的参数 ...

连起来了,但是不是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起来了,但是不是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谢谢了

还是建议从一个VRM开始

网友(2016-11-13):
回帖是一种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