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获取line和shape的交点??

楼主(2016-06-30):
或者怎么获取line和poly的交点,目前需要写丝印自动避开soldermask的skill,但是不知道怎么获得line与poly的交点
直线可以用axl_ol_ol2判断交点,但是弧线。。。

网友A:
不要取poly,取shape的segments线段来判断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取poly,取shape的segments线段来判断交点

poly可以通过poly->vertices间接获得segments
关键是arc与line的交点怎么获取,或者arc和a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