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层面问题

楼主(2016-06-30):
请教下各位,零件的实体大小一般都建在哪一个层面呢?
assembly 还是place bound?

网友A:
    assembly是装配丝印层,place bound 是器件实体大小,比如一些器件信息类的

网友:
    在assembly层,place bound一般为了安全会比实际大小稍微大一点

网友:
    支持assembly层说法

网友:
    Place  bound是实际大小。assembly是装配层,建议可比Place bound稍大

网友:
    支持assembly层是实体大小

网友:
    placebound开着眼花,一般是SILK实体。 assembly比丝印大一点做安全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sembly是装配丝印层,place bound 是器件实体大小,比如一些器件信息类的

支持2楼。

网友:
    建在assembly层

网友:
樓上的都說錯了.
Place_Bound_Top 和 Assembly_top 都應該是實體大小.
只不過一個是用 sahpe 來繪製 , 一個是用 Line 繪製. 零件的高度是附掛在 Place_Bound_Top 上面. Ref.Des , Device , value ... 是附掛在 Assembly_top 上面
因此看圖時 , 不會去看Place_Bound_Top  , 只會看Assembly_top .

4樓說的是錯誤的用法 , 零件彼此之間的安全距離應該要用 DFA Constraint 來控制 , 不應該用放大Place_Bound_Top  的作法. 否則件下面還可塞零件的Package_Heigh的偵測就無效了.

网友:
    我们这边的place bound是比实体大0.2mm  而assembly是实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