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5.5的插入图片 提示错误

楼主(2016-06-30):
在原理图页面中,place图片时提示“Internal error encountered trying to read bitmap file”。
图片是我用QQ截的,后缀是png的,我手动改成bmp的了,请问有么有知道是为什么的呢?

网友:
PNG 和 BMP 文檔的內容格式是不一樣的,不是你改後綴就可以妥協的。
一般看圖軟件是自帶好幾套解圖格式,然後自動比對文檔的內容, 但是 ORCAD 只帶一套 BMP 的解圖格式。

楼主:
@jacklee_47pn 谢谢版主,我也发现了,不能那样改。我换了别的操作,现在可以了。

网友(2024-06-26):
估计是图片文件名或者路径上有中文了,全英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