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FN封装底部散热焊盘焊接不充分的问题

楼主(2016-06-30):
最近我们焊接回来的板子发现有一个问题,QFN封装的芯片(包括电源,AD转换芯片等),底部的散热焊盘焊接不是特别的充分,导致芯片工作会有不正常的情况出现。类似于这种情况,如何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封装,焊接工艺方面的。

狗哥,還是一如既往的你那麽厲害,忽然我聯想到什麽,想起了在一部劇精彩時刻,
銲盤不要做成一整塊,切成四分、加熱後底下的空氣才能夠排出。^_^
有原廠的技術文檔,晚上給你。^_^

网友:
不明白焊接不是特别充分是啥意思,我做过这样的芯片,SMT开钢网的时候,这个散热焊盘不会全部开孔,改为开多个的小圆孔,可能是防止过炉时元件会动

网友A:
鋼板開孔區分為小區塊,或銲盤區分為小區塊都有人用。目的是避免貼片置件後,存在太多空隙(空氣)在芯片和銲盤間的錫膏中,過完錫爐氣泡太多會影響錫銲的效果!

版主英明,果然是老司机啊。我在工厂端看到的是大一点的焊盘,刷锡膏的时候都会做这样的分割处理,技术员说一个是怕器件飘,另一个就是一大坨锡容易有气泡等焊接不充分。

网友:
銲盤分割後,記得打滿孔落到內層的地,以加強散熱效果。

養雞場的射頻功放RF PA)常遇到這問題,電話講久了不是功放燒掉、就是給你斷線。

電源芯片也時有這種狀況出現!

多年慘痛經驗! Orz

网友A:
這個有沒有更清楚些?

网友B:
请问怎么判断芯片工作不正常是跟散热焊盘焊接不充分有关的?

有一種苛妓叫爺剋死光!^_^

网友:
下面那一大片銲盤俗稱 Exposed PadThermal Pad,你覺得它的用途是什麼?

DFN 或 QFN 封裝散熱不良,又是哪裏出了問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判断芯片工作不正常是跟散热焊盘焊接不充分有关的?

DFN 銲接不良的照片!

网友A:
再來一張投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來一張投影片!

狗版主的多年慘痛經驗 + 職場高人前輩傳授 + 熱情代理商推薦 + 數夜不眠不休網搜 + 敵後臥底人員回報 + 50GB 過期狗糧翻堆整理。辛苦了!

你不是說,是跟敵方的女情報員纏綿悱側。>_<|||

楼主:
谢谢超级狗版主,很详细

网友:
说得很详细 谢谢狗版主

网友:
学习了,这种封装使用的较少

网友:
    狗版主6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來一張投影片!

    这个图没看懂,你前面不是说要多加过孔吗?

网友C:
    小的有關係麼?
3x3 毫米

    請參考 4 樓的文檔,分割區塊的大小建議值為 1.0 +/- 0.15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的有關係麼?
3x3 毫米

    多谢,
    我想3毫米, 如果放0.8, 最多放4個, 我先放2個VIA 看看。 VIA 能吸錫下去。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长见识了

网友(2016-08-12):
    我一般是封装中间垫做个过孔,视焊盘大小而定,至少有1.5MM以上
贴片时附上工艺要求刷少量锡膏。

网友(2019-09-21):
    终于下载了第一个附件

网友(2020-01-11):
    孔打多了容易漏锡啊,打多大的合适

网友:
    这个需要从生产方面去克服,钢网开口面积不能太大

网友D(2020-07-18):
引用 网友A:
鋼板開孔區分為小區塊,或銲盤區分為小區塊都有人用。目的是避免貼片置件後,存在太多空隙(空氣)在芯片和 ...

请问有对焊接空洞的判定标准吗?

    咦~10 樓那張投影片也有寫 50% 呀!^oo^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对焊接空洞的判定标准吗?

記得是有,好像是氣泡不得超過錫銲區 30% 以上。
    但是哪篇文檔或是哪個規範寫的,我得再去狗糧倉庫翻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对焊接空洞的判定标准吗?

爽乎?

    如何判斷 Exposed Pad 是否焊接良好?.pdf

网友(2020-09-10):
钢网单个网格面积多大最好,网格间距怎么开?

网友:
    芯片底下大焊盘散热,钢网开小块。好资料

网友:
    学到一招了

网友(2020-11-06):
    很实用,赞一个

网友:
    多谢狗版主分享

网友(2020-12-10):
    学到了一课啊,

网友:
    遇到问题了,进来学习的

网友(2021-01-20):
    查一下钢网吧,一般这种焊盘开钢网回开成九宫格的

网友(2021-03-18):
    全开堆锡太多容易短路, 或者飘起管脚焊偏了焊不牢, 一般开田字格 或者小方格.

网友:
    想了解下如何定位到工作不正常与焊接不充分相关的?按说那就是个 GNDPAD 呀

网友:
    版主历害,资料都很详细呀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气泡问题。学习了

网友:
    中件ep焊盘打满地空,拉个矩阵一点都不麻烦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3-05-31):
    钢网上做分割处理

网友:
    学习到了,get新技能了。

网友:
    我们一起也见过炉后IC跳起来的情况,应该就是底部空气受热膨胀把IC顶起来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2024-02-05):
引用 网友A:
這個有沒有更清楚些?

狗哥YYDS,也明白手册上为啥有些焊盘做成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