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的问题

楼主(2016-06-30):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在主芯片在网络接口上是这样的
但是项目要求是要两个网口,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推荐一下的?

网友(点评):
兩個網口都要這規格,還是只有一個就可以?文字說兩個,貼圖寫一個!^oo^

网友A:
Hisilicon Hi3519 4K SoC
Peripheral︰
RGMII/RMII/MII in 100/1000 Mbit/s full-duplex or half-duplex mode, PHY clock output, and TSO network acceleration

不知道會不會太高級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silicon Hi3519 4K SoC
Peripheral︰
RGMII/RMII/MII in 100/1000 Mbit/s full-duplex or half-duplex ...

狗版你好,我贴图说的是我用的主芯片HI3531A只支持一个网口输出,但是我的项目是需要两个网口输出的,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一个网口变两个网口?

网友B:
    你不贴出这里具体的接口类型,没用过这个芯片的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贴出这里具体的接口类型,没用过这个芯片的是看不出来的。

    帖子顶楼里有说接口类型还是你说的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帖子顶楼里有说接口类型还是你说的是这个?

从你贴的图看,如果CPU只有这一个口,那只能找个SWITCH了。就看其他人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贴的图看,如果CPU只有这一个口,那只能找个SWITCH了。就看其他人有什么办法。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可靠的SWITCH可以推荐下?

网友:
    找供应商要

网友:
    你确定你用的芯片是HI3531?我查了资料说,HI3531本身就可以扩展两个网口

网友:
其實我也不太了解樓主想問的問題是什麼?

  • 如果是要主控芯片有兩個 RGMII 接口,除了樓上講的 Hisilicon Hi3531肥死卡好Freescale)的挨打沒死妻i.MX7)也有兩個 RGMII 接口。
  • 如果在意的是要有兩個網口,也有 RGMII 的 Switch 芯片,可以擴展成多個 10/100 的網口。請參考附檔!

网友:
    找交换机方案了   realtek  应该有很多这样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项目需求中这两个网口具体需求,是否要求在不同网段,如果用switch芯片的话,两个网口就在同一个网段了。

网友:
    版主 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
    找个SWITCH就好了

网友(2016-08-11):
KSZ8863MLL便宜实惠,如果接口只是单纯需要2个 速率没太高要求,然后不做某些特殊功能比如地址转换什么的,就没问题。当然如果一定要两个独立网口也可以,用个并行总线接口的以太网控制器,用并口再出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