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6-06-30):
请问这部分电路在电调内的作用是什么?请教各位大神 电机控制的反馈工作原理是什么?越简单越快捷最好,谢谢

网友A:
三相电机的三个输入端任意时刻都会有一相是悬空的,这一相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与转子的位置满足一定的关系,通过检测这一相上反向电动势的行为,可以获取电机转子的位置信息,你可以在网上搜下”反向电动势过零点检测“,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过零点反馈,检测电机转子位置的!

楼主:
这样子的信号,单片机是怎么处理得。这个应该是属于模拟信号吧,一般的过零检测器都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机的三个输入端任意时刻都会有一相是悬空的,这一相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与转子的位置满足一定的关系,通 ...

这样子的信号,单片机是怎么处理得。这个应该是属于模拟信号吧,一般的过零检测器都是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的信号,单片机是怎么处理得。这个应该是属于模拟信号吧,一般的过零检测器都是方波

ADC采样这个反向电压来和电动机的中点电压进行比较,从而找出过零时刻,网上这方面的文档很多,你可以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