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IPC封装向导疑问

楼主(2016-06-30):
请教一下,这个是我用AD自带的IPC封装向导制作的一个封装,上面的黄色的框是代表丝印层,可是绿色的框紫色的框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谢谢了!

网友:
    绿色是水平实体,紫色是垂直实体?

网友A:
    绿色框是芯片在PCB板上占的位置的大小,在零件布局时不要奖其它的零件放在这个绿框内‘
    紫色框是芯片在PCB板上的黑色本体的大小。

网友:
    都是实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框是芯片在PCB板上占的位置的大小,在零件布局时不要奖其它的零件放在这个绿框内‘
紫色框是芯片在PCB ...

    谢谢谢谢

网友:
    綠色框稍微小了,通常零件不會放那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