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项目的时候如何才能自动加载 特殊元件符号?

楼主(2016-06-30):
    创建项目的时候如何才能自动加载 特殊元件符号?

    不然每次都要手动加一遍 费劲

网友A:
    打开一个已经设置过特殊符号的工程的文件夹,根目录下有个speccomp.ini,拷贝进现有工程即可,也可以用文本文档打开看看,自己修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一个已经设置过特殊符号的工程的文件夹,根目录下有个speccomp.ini,拷贝进现有工程即可,也可以用文本 ...

    之前不知道,受教~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一个已经设置过特殊符号的工程的文件夹,根目录下有个speccomp.ini,拷贝进现有工程即可,也可以用文本 ...

不过在创建的过程好像不能自动加入 非要点一下路径确认一下才行?

楼主:
    常用的特殊符号就希望它自动加载进去
不然挺烦人

网友:
    不是点路径,是把这个初始化的文件拷贝到现在的工程就OK了。

一般新建工程都不是纯粹的新建的,都会选一个比较相近的项目,然后整体复制过来,清理一下Log、备份之类,然后再在这个工程的原理图框架的基础上修改,这样很多设置(包括PCB里面的设置、Gerber这些)都不用改动了,直接可以套用。

网友:
    用xDx做一个模板就行

网友(2019-11-15):
    特殊符合新建项目就会自带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