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 阻抗控制标准

楼主(2016-07-01):
大家在加工FPC的时候会对高速差分线的线宽线距进行管控么,线宽线距的标准的出处是哪里,求指导

网友:
    polar  叠构 基材 计算出线宽线距

网友(2016-08-03):
    FPC我们一般没做阻抗

网友A:
    如是网格铜就有点复杂

网友(2016-12-14):
    可以做阻抗匹配的,两层的都可以。

网友:
    FPC的不清楚怎么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是网格铜就有点复杂

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在网格铜对应的另一层有导线的地方补铜!最后的结果就是对应有导线的的网格铜的地方也跟着走一根线!

网友(2018-04-27):
    主营:2、4、6、8、10层玻纤板, BGA板,厚铜板,沉金板,阻抗板,HDI板。  联系人:刘金玲 手机:18676373134 QQ:2872806382 微信:13927402935

网友(2019-04-09):
    有高速信号线需要做的,先自己用si9000模拟,后板厂会根据经验值调整,
    这个一定要用正版的license,否则调用不出网格铜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