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1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07-01):
说是兼容不同厂家的晶振,求解。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沒見過下地的,但見過與晶體併在一起的。

网友:
只见过与晶振输入输出脚并联接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關鍵不在克里斯多這邊啦!

网友:
感觉像是防止自激的作用,需要和芯片内部反相器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难道是调整反相器的输入偏置电压?抖胆一猜

你可以放大膽的猜,其實我也不會!>_<!!!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没有用的吧!

哀西沒問題就沒有用!>_<|||

网友:
肥死卡好Freescale挨打沒死六i.MX6)的 Bug 啦!

Description:
In some cases, the 24 MHz oscillator start-up is slow or may fail to start.

Projected Impact:
A slow start-up will add 1.5 ms to the startup sequence. In some cases, the oscillator may not start at all.

Workarounds:
The addition of a 2.2 M-ohm external resistor from the XTALI pin to ground is required for all designs.

Proposed Solution:
No fix scheduled

到現在都沒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肥死卡好(Freescale)挨打沒死六(i.MX6)的 Bug 啦!

好像也没说加了这个电阻会怎样影响起震慢或者不起震的问题啊,难道这个电阻会对反向放大器gain或者直流工作点有影响?大神可否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没说加了这个电阻会怎样影响起震慢或者不起震的问题啊,难道这个电阻会对反向放大器gain或者直流工 ...

根據爺死踢ST Microelectronics)技術文檔的白話解釋,就是把能皮爾斯振盪器Pierce Oscillator)調整至線性工作區域,使其能穩定振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没说加了这个电阻会怎样影响起震慢或者不起震的问题啊,难道这个电阻会对反向放大器gain或者直流工 ...

狗幫武功秘笈

沒下載的人,全家……健康平安啦!

石英振盪電路 XTALIN 並聯電阻落地的問題.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幫武功秘笈

沒下載的人,全家……健康平安啦!

网友(2016-07-31):
我说分压,有人相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