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line的axl函数是什么?

楼主(2016-07-01):
删除line的axl函数是什么?
大家提供个思路吧
谢谢

楼主:
大神哪去呢,都开始放假了吗?

网友A:
scalpel功能可以画直线或者45°线分割,弧线的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alpel功能可以画直线或者45°线分割,弧线的就不会了

现在就需要画弧线的skill函数功能啊

楼主:
难道大神们也不知道吗?

网友B:
思路可以告诉你,求出seg与seg的交点,然后重新画line,删除原先的line
line to line的交点可以用 r = axl_ol_ol2, 根据nthelem(3 r) == 0 求
line to arc的交点可以用直线和圆的交点公式求,然后判断交点是否在圆弧上
arc to arc的交点可以用公共弦和圆的交点公式求,然后判断交点是否在圆弧上
代码就不贴了

至于判断交点是否在圆弧上,可以用圆心到交点的射线角度是否在圆弧夹角内来判断

手动就简单的多了,画弧线,用show measure获得交点,然后用cut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可以告诉你,求出seg与seg的交点,然后重新画line,删除原先的line
line to line的交点可以用 r = axl ...

谢谢,我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