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神仙看看这是什么线和连接器?

楼主(2016-07-01):
如题,小弟正在copy别人的东西,因为空间的限制只能用这种软的排线和连接器。已知信息:1、连接器是AMP牌子的,5P间距2.54mm,并且带卡扣的。    2、确定这种排线里面是铜箔,薄并且可以弯曲。   问题:打了一下午电话也联系不上  泰科电子   ,这种排线真的不知道是别人自己画的,还是标准件。求教!

网友A:
这种排线你也可以自己画啊,做FPC的厂多了去了,但是这个头就要去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线你也可以自己画啊,做FPC的厂多了去了,但是这个头就要去找了

没有画过软板,上面的金属颗粒怎么表示?

网友B:
Hot-bar 加熱傳導用 ? 還是測試點?(用於檢測有無焊好?)

网友:
没有用过,学习一下

楼主(2016-08-22):
终于找到了,这种线叫“端子线”,FFC软排线,汽车气囊、打印机上用的比较多。是AMP的标准件,可惜国内买不到!呜呜,下面是链接: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 ... -ND?recordId=4700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t-bar 加熱傳導用 ? 還是測試點?(用於檢測有無焊好?)

版主,排线上面的金属颗粒是触头弯曲后的结果,压接的。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zh/PartDetail?recordId=2233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排线上面的金属颗粒是触头弯曲后的结果,压接的。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zh/PartDeta ...

感謝您!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