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们,Altium Techdoc 已汉化更新至Altium Designer 16.1

楼主(2016-07-01):
恩,高手们都知道的Techdoc,我就不解释了汉化到AD16.1,有任何错别字请帮我指出哈~~~~
点击进入:http://techdocs.altium.com/cn/display/ADOH/What's+New+in+Altium+Designer

谢谢亲们!

网友A:
不过和其他软件相比较,贵公司的帮助文档其实做的嘛,觉得还是其他公司提供的本地pdf帮助文档这一点比贵公司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和其他软件相比较,贵公司的帮助文档其实做的嘛,觉得还是其他公司提供的本地pdf帮助文档这一点比贵公 ...

呃~您没有看到右下角PDF version这几个字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您没有看到右下角PDF version这几个字么?

这是需要一份一份存到本地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需要一份一份存到本地的节奏

在线可以保持一直是最新的版本哦

网友B:
Altium 全面汉化包 有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 全面汉化包 有没有啊

好好学英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tium 全面汉化包 有没有啊

汉化了有好多功能都不是太好用了,比如在设置规则的时候

网友:
好吧 ALTIUM之所以用户多是因为学校推广这个 到了社会上会发现有许多公司喜欢allegro..

网友C:
啥时候能把帮助文件汉化一下,感觉帮助文件中文化比软件菜单界面更有意义

网友C:
还有个问题,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原理图拖拽,啥时候才能真正保持原来的连接不断线啊。即使勾上那个保持连接的选项,也经常断开,特别是框选,拖拽以大块的时候,那效果简直惨不忍睹。该保持连接的地方不保持连接,不该连接的地方瞎给你连接。所以我说你们先别着急整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先把原理图最基本的功能做好吧。常用的原理图工具对于保持拖拽连接这点,目前AD做的是最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时候能把帮助文件汉化一下,感觉帮助文件中文化比软件菜单界面更有意义

techdoc不就是帮助文件么,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原理图拖拽,啥时候才能真正保持原来的连接不断线啊。即使勾上那个保持 ...

完全不会断,您在用最新版么?还是把旧版的图往新版图里拖曳?我们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起码正版用户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原理图拖拽,啥时候才能真正保持原来的连接不断线啊。即使勾上那个保持 ...

噗~看到你在知乎上的问题了,这个是您么~您现在问题解决了么?如果没有,对于这个问题您请参加我们8月19日的线上问答,可能可以解决您一直以来耿耿于怀的问题。

网友:
PADS比起ALTIUM难一些 比起ALLEGRO简单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噗~看到你在知乎上的问题了,这个是您么~您现在问题解决了么?如果没有,对于这个问题您请参加我们8月19 ...

什么知乎上那个不是我说的。
即便是最新版的AD16也是一样,我知道你说的不会断,是指勾选下图所示的地方,这个地方很早很早就有,我也早就知道了,如果问题真是这么简单我就不吐糟了。这个地方只是理论上不会断,但在实际的过程中,移动单个器件虽然偶尔也会断,但多数情况还能保持连接,但是如果是一个复杂的事图,你框选其中某一部分移动,然后你就看着吧,该保持连接的地方断开了,不该连接的地方他就给你连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提示个!号啥的又有个鸟用呢?只能让我陷入两难的选择,要么接受移动后各种错误,该连的不连,不该连的瞎连;要么就退回去,不移动。

还有几个吐槽的地方,原理图悬空的线头没有明显提示,连没连上看不出来,别的软件悬空线头都有明显标志。我们公司有一阵原理图库格点设的比较乱,结果画原理图的时候各种对不齐,没办法把格点设到最小,结果连没连上看不出来。别跟我说编译什么的,那个很少用。
PCB中,层的定义混乱,至今没有个明确的板框层,不要说用Board shape,那个出gerber的时候没有线(在没有勾选铣出板框形状的情况下)。结果是各种混乱,有的用机械层(1、2、3、4等等);有的用禁止布线层,像我们公司就这样。本来禁止布线层是限制布线的,和板框有个毛关系,但当初不知道什么人为了省事,直接用禁布层做板框,结果就形成传统了,板厂也默认了,我现在就是想改也无能为力。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软件就不能明确规定层的含义呢?这点你们的跟Expedition PCB学学,板框就是板框,必须是个闭合的形状,还不能删除。
还有,你们啥时候能添加一个铣槽的功能?现在铣槽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有的用槽孔连接,有的用机械层画,有的有禁布层画,到底哪里是铣掉,哪里保留,完全凭直觉,你们有没有点专业性啊。

言辞有点激烈,完全是吐槽之言,只是希望你们做好一些。

网友:
你问现在怎么解决的,还能怎么解决,要么移动后在仔细检查一下,重新修改连线,要么就一点一点的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知乎上那个不是我说的。
即便是最新版的AD16也是一样,我知道你说的不会断,是指勾选下图所示的地方 ...

我反应一下~谢谢您的反馈~
我让工程师测试一下您说的情况,如果他们有解决的方法,我及时告诉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反应一下~谢谢您的反馈~
我让工程师测试一下您说的情况,如果他们有解决的方法,我及时告诉您。

ok,谢谢妹子。

网友(2017-04-13):
不错,谢谢分享,现在试着用英语的,也差不多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