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输出.drl会丢失数据

楼主(2016-07-01):
各位大侠,我在用allegro16.6输出钻孔文件(.drl)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孔丢失了,这些孔都是槽孔,类型是Oval slot。如下图

可以看得见,符号是d的槽孔在钻孔文件(.drl)中是没有的(红色部分)。
我也做了实验,将右边的那个大螺丝孔改成Oval slot类型的话,钻孔文件(.drl)中也丢失了这个孔,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理解钻孔文件(.drl)处理的都是圆孔,槽孔的话需要用 NC Route 来生成 .rou 文件。

网友:
    你在出之前没有出钻孔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钻孔文件(.drl)处理的都是圆孔,槽孔的话需要用 NC Route 来生成 .rou 文件。

    应该是这样的,以前我一直都没出过NC Route,板厂也没提醒过我。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DRL文件里面都是圆形孔,需要非圆形孔要NC ROU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