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特殊符号地、电源符号无法删除?

楼主(2016-07-02):
pads logic原题图的绘制过程中,关于修改接地符号,保存返回会,再进入页间连接符里面的特殊符号编辑界面发现上次的没有真正保存,而且有些接地符号像牛皮癣一样无法彻底删除

楼主:
进入库管理,将库里面的符号删除了,再通过工具---将页间连接符保存到库中--接地---编辑电参数--删除所有符号---添加一个接地符号---保存--返回,后元件的引脚连接接地符号发现,删除的接地符号还是在,又进入到接地符号编辑界面,发现所有的符号都在里面,没有被删除!是为什么?反复操作几次都是这样子!

网友:
看看你编辑/删除的内容在别的库中有没有重名的。
pads经常有会忘记路径的问题,结果可能是你反复较劲的器件在B库中,而看到的那个“牛皮癣”在A库中,而pads恰好优先使用和显示A库中的。

楼主:
是这样的,牛皮鲜被别的库占用了!将PADS下面的杂库也加进去,然后复制到新的原理图中也重新编辑就解决了!只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听楼上一说就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