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源程序代码-进程调度

楼主(2016-07-02):
C语言源程序代码-进程调度
</p><pre>/*8.3.2 源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struct node
{
   char name[10];  /*进程标识符*/
   int prio;   /*进程优先数*/
   int round;  /*进程时间轮转时间片*/
   int cputime; /*进程占用CPU时间*/
   int needtime; /*进程到完成还要的时间*/
   int count;  /*计数器*/
   char state; /*进程的状态*/
   struct node *next; /*链指针*/
}PCB;
PCB *finish,*ready,*tail,*run; /*队列指针*/
int N; /*进程数*/
/*将就绪队列中的第一个进程投入运行*/
firstin()

   run=ready;   /*就绪队列头指针赋值给运行头指针*/
   run->state='R';   /*进程状态变为运行态*/
   ready=ready->next;  /*就绪对列头指针后移到下一进程*/
}
/*标题输出函数*/
void prt1(char a)
{
   if(toupper(a)=='P') /*优先数法*/
      printf("  name     cputime  needtime  priority  state\n");
   else
      printf("  name     cputime  needtime   count   round     state\n");

/*进程PCB输出*/
void prt2(char a,PCB *q)
{
   if(toupper(a)=='P')  /*优先数法的输出*/
      printf("  %-10s%-10d%-10d%-10d %c\n",q->name,
       q->cputime,q->needtime,q->prio,q->state);
   else/*轮转法的输出*/
      printf("  %-10s%-10d%-10d%-10d%-10d %-c\n",q->name,
       q->cputime,q->needtime,q->count,q->round,q->state);

/*输出函数*/
void prt(char algo)

   PCB *p;
   prt1(algo);  /*输出标题*/
   if(run!=NULL) /*如果运行指针不空*/
      prt2(algo,run); /*输出当前正在运行的PCB*/
   p=ready;  /*输出就绪队列PCB*/
   while(p!=NULL)
   {
      prt2(algo,p);
      p=p->next;
   }
   p=finish;  /*输出完成队列的PCB*/
   while(p!=NULL)
   {
      prt2(algo,p);
      p=p->next;

   getch();  /*压任意键继续*/

/*优先数的插入算法*/
insert1(PCB *q)
{
   PCB *p1,*s,*r;
   int b;
   s=q;  /*待插入的PCB指针*/
   p1=ready; /*就绪队列头指针*/
   r=p1; /*r做p1的前驱指针*/
   b=1;
   while((p1!=NULL)&&b)  /*根据优先数确定插入位置*/
      if(p1->prio>=s->prio)
      {
         r=p1;
         p1=p1->next;

      else
         b=0;
   if(r!=p1)  /*如果条件成立说明插入在r与p1之间*/

      r->next=s;
      s->next=p1;
   }
   else

      s->next=p1;  /*否则插入在就绪队列的头*/
      ready=s;

/*轮转法插入函数*/
insert2(PCB *p2)
{
   tail->next=p2;  /*将新的PCB插入在当前就绪队列的尾*/
   tail=p2;
   p2->next=NULL;

/*优先数创建初始PCB信息*/
void create1(char alg)
{
   PCB *p;
   int i,time;
   char na[10];
   ready=NULL; /*就绪队列头指针*/
   finish=NULL;  /*完成队列头指针*/
   run=NULL; /*运行队列指针*/
   printf("Enter name and time of process\n"); /*输入进程标识和所需时间创建PCB*/
   for(i=1;i<=N;i++)
   {
      p=malloc(sizeof(PCB));
      scanf("%s",na);
      scanf("%d",&time);
      strcpy(p->name,na);
      p->cputime=0;
      p->needtime=time;
      p->state='w';
      p->prio=50-time;
      if(ready!=NULL) /*就绪队列不空调用插入函数插入*/
         insert1(p);
      else
      {
         p->next=ready; /*创建就绪队列的第一个PCB*/
         ready=p;

   clrscr();
   printf("          output of priority:\n");
   printf("************************************************\n");
   prt(alg);  /*输出进程PCB信息*/
   run=ready; /*将就绪队列的第一个进程投入运行*/
   ready=ready->next;
   run->state='R';
}
/*轮转法创建进程PCB*/
void create2(char alg)
{
   PCB *p;
   int i,time;
   char na[10];
   ready=NULL;
   finish=NULL;
   run=NULL;
   printf("Enter name and time of round process\n");
   for(i=1;i<=N;i++)

      p=malloc(sizeof(PCB));
      scanf("%s",na);
      scanf("%d",&time);
      strcpy(p->name,na);
      p->cputime=0;
      p->needtime=time;
      p->count=0; /*计数器*/
      p->state='w';
      p->round=2;  /*时间片*/
      if(ready!=NULL)
         insert2(p);
      else

         p->next=ready;
         ready=p;
         tail=p;
      }
   }
   clrscr();
   printf("              output of round\n");
   printf("************************************************\n");
   prt(alg);   /*输出进程PCB信息*/
   run=ready;  /*将就绪队列的第一个进程投入运行*/
   ready=ready->next;
   run->state='R';
}
/*优先数调度算法*/
priority(char alg)
{
   while(run!=NULL)  /*当运行队列不空时,有进程正在运行*/

      run->cputime=run->cputime+1;
      run->needtime=run->needtime-1;
      run->prio=run->prio-3; /*每运行一次优先数降低3个单位*/
      if(run->needtime==0)  /*如所需时间为0将其插入完成队列*/
      {
         run->next=finish;
         finish=run;
         run->state='F';  /*置状态为完成态*/
         run=NULL;  /*运行队列头指针为空*/
         if(ready!=NULL) /*如就绪队列不空*/
            firstin(); /*将就绪对列的第一个进程投入运行*/

      else /*没有运行完同时优先数不是最大,则将其变为就绪态插入到就绪队列*/
         if((ready!=NULL)&&(run->prio<ready->prio))
         {
            run->state='W';
            insert1(run);
            firstin(); /*将就绪队列的第一个进程投入运行*/

      prt(alg); /*输出进程PCB信息*/

/*时间片轮转法*/
roundrun(char alg)
{
   while(run!=NULL)

      run->cputime=run->cputime+1;
      run->needtime=run->needtime-1;
      run->count=run->count+1;
      if(run->needtime==0)/*运行完将其变为完成态,插入完成队列*/
      {
         run->next=finish;
         finish=run;
         run->state='F';
         run=NULL;
         if(ready!=NULL)
            firstin(); /*就绪对列不空,将第一个进程投入运行*/
      }
      else
         if(run->count==run->round)  /*如果时间片到*/

            run->count=0;  /*计数器置0*/
            if(ready!=NULL) /*如就绪队列不空*/
            {
               run->state='W'; /*将进程插入到就绪队列中等待轮转*/
               insert2(run);
               firstin(); /*将就绪对列的第一个进程投入运行*/
            }
         }
      prt(alg); /*输出进程信息*/

/*主函数*/
main()

   char algo;  /*算法标记*/
   clrscr();
   printf("type the algorithm/R(priority/roundrobin)\n");
   scanf("%c",&algo); /*输入字符确定算法*/
   printf("Enter process number\n");
   scanf("%d",&N); /*输入进程数*/
   if(algo=='P'||algo=='p')
   {
      create1(algo); /*优先数法*/
      priority(algo);

   else
      if(algo=='R'||algo=='r')
      {
         create2(algo); /*轮转法*/
         roundrun(algo);

}
</pre>

网友:
这资料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