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在特殊寄存器定义 C语言 语法问题

楼主(2016-07-02):
如下面PIC16F1933为例。

// Register: LCDPS
// LCD Phase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PS               @ 0x792;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LCD Prescaler Selection bits
volatile bit LP0                 @ ((unsigned)&LCDPS*8)+0;
// LCD Prescaler Selection bits
volatile bit LP1                 @ ((unsigned)&LCDPS*8)+1;
// LCD Prescaler Selection bits
volatile bit LP2                 @ ((unsigned)&LCDPS*8)+2;
// LCD Prescaler Selection bits
volatile bit LP3                 @ ((unsigned)&LCDPS*8)+3;
// Write Allow bit
volatile bit WA                  @ ((unsigned)&LCDPS*8)+4;
// LCD Active bit
volatile bit LCDA                @ ((unsigned)&LCDPS*8)+5;
// Bias Mode Selection bit
volatile bit BIASMD              @ ((unsigned)&LCDPS*8)+6;
// Waveform Type bit
volatile bit WFT                 @ ((unsigned)&LCDPS*8)+7;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LP0                 : 1;
        unsigned        LP1                 : 1;
        unsigned        LP2                 : 1;
        unsigned        LP3                 : 1;
        unsigned        WA                  : 1;
        unsigned        LCDA                : 1;
        unsigned        BIASMD              : 1;
        unsigned        WFT                 : 1;
    };
    struct {
        unsigned        LP                  : 4;
    };
} LCDPSbits @ 0x792;
#endif

疑问:
1,
volatile bit LP0                 @ ((unsigned)&LCDPS*8)+0;
这里的 @是什么用法 ?
2,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LP0                 : 1;

这里定义一个union包含struct,但是struct里头又指定 LP0为 unsigned类型,但是前面是 bit型。这个怎么理解 ?
3,
还有LP0     :1 ; 是什么意思呢 ?

求指教 ?

网友A:
(1)@定义变量的地址
(2)union只是一个联合体, 该联合体内成员是2个位域结构体。该联合体占用一个字节,所以这2个位域结构体共享这个字节的部分(或全部)的b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CDPS               @ 0x792;    //LCDPS变量的地址是0x792

volatile bit LP0                 @ ((unsigned)&LCDPS*8)+0;  // LP0即为变量LCDPS的 bit0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LP0                 : 1;
        unsigned        LP1                 : 1;
        unsigned        LP2                 : 1;
        unsigned        LP3                 : 1;
        unsigned        WA                  : 1;
        unsigned        LCDA                : 1;
        unsigned        BIASMD              : 1;
        unsigned        WFT                 : 1;
    };
    struct {
        unsigned        LP                  : 4;
    };
} LCDPSbits @ 0x792;
这是说 联合体变量LCDPSbits的地址是 0x792, 且由于只占用一个字节,故该变量与LCDPS基本等同。
里面的struct成员有2个,都是位域结构体类型,暂且称为a和b,即假设这样定义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LP0                 : 1;
        unsigned        LP1                 : 1;
        unsigned        LP2                 : 1;
        unsigned        LP3                 : 1;
        unsigned        WA                  : 1;
        unsigned        LCDA                : 1;
        unsigned        BIASMD              : 1;
        unsigned        WFT                 : 1;
    }a;
    struct {
        unsigned        LP                  : 4;
    }b;
} LCDPSbits @ 0x792;
那么就是说,成员a和b共享一个字节,就是开始定义的变量LCDPS,而且a使用完了LCDPS的8个bit,而B只使用了LCDPS的前4个bits。
LCDPSbits.a.LP0与外面定义的bit类型LP0并不冲突,因为变量名的作用域不一样。如果你写 LP0 = 1或者LCDPSbits.a.LP0 = 1,都相当将LCDPS的位0置1。

(3)这是说LP0占用一个bit,你该多看下C语言的位域结构体是怎么定义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定义变量的地址
(2)union只是一个联合体, 该联合体内成员是2个位域结构体。该联合体占用一个字节 ...

非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