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76使用74HC5951驱动8位数码管时钟

楼主(2016-07-02):
//基于pic16f676宝贵的IO,本程序使用2片74HC595
//驱动8位数码管的小时钟。可做成实物,特附PROTEUS仿真图。
//小弟初学,水平有限,大家多多指点,不吝赐教。
//QQ交流:271344691
#include<pic.h>//PIC16F676-SOP1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H_CP RC0//595端口
#define DS RC1
#define ST_CP RC2
#define key0 RC3//按键端口
#define key1 RC4
#define key2 RC5
#define _XTAL_FREQ 16000000UL//16MHZ时钟,指令周期0.25微秒
const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9共阳数码管代码
uchar sec=0;
uchar min=0,hour=0;
uchar count=0;
__CONFIG(0X0002);//外接16MHZ晶振
void delayms(uint z)   //1ms延时函数

int x,y;
or(x=z;x>0;x--)
   for(y=100;y>0;y--);

void delayus(uint z)
{
  uint x,y;
or(x=z;x>0;x--)
    for(y=10;y>0;y--);
}
void serial_input_595(uint dat)
{
or(uchar i=0;i<8;i++)

      if(dat&0x80) DS=1;else DS=0;
      dat<<=1;
      SH_CP=0;delayus(3);
      SH_CP=1;delayus(3);
      SH_CP=0;delayus(3);

}
void parallel_output_595()
{
  ST_CP=0;delayus(2);
T_CP=1;delayus(2);
T_CP=0;delayus(2);
}
void distime()//显示时间
{
      serial_input_595(0x01);
      serial_input_595(table[hour/10]);
      parallel_output_595();
      delayms(1);
      serial_input_595(0x02);
      serial_input_595(table[hour%10]);
      parallel_output_595();
      delayms(1);
      serial_input_595(0x04);
      serial_input_595(table[10]);
      parallel_output_595();
      delayms(1);
      serial_input_595(0x08);
      serial_input_595(table[min/10]);
      parallel_output_595();
      delayms(1);
      serial_input_595(0x10);
      serial_input_595(table[min%10]);
      parallel_output_595();
      delayms(1);
      serial_input_595(0x20);
      serial_input_595(table[10]);
      parallel_output_595();
      delayms(1);
      serial_input_595(0x40);
      serial_input_595(table[sec/10]);
      parallel_output_595();
      delayms(1);
      serial_input_595(0x80);
      serial_input_595(table[sec%10]);
      parallel_output_595();
      delayms(1);
}
void keyscan()//简单按键处理,实现调时。
{
  if(key0==0)
     {
       delayms(10);
         if(key0==0)
            {
              sec++;
              if(sec==60)
                 sec=0;
              distime();

       while(key0==0);
     }

  if(key1==0)

       delayms(10);
        if(key1==0)
            {
              min++;
              if(min==60)
                 min=0;
              distime();
            }
        while(key1==0);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hour++;
                if(hour==24)
                    hour=0;
                distime();

          while(key2==0);
       }
}
void main()

  TRISC0=TRISC1=TRISC2=0X00;//595端口设置成写
  TRISC3=TRISC4=TRISC5=0XFF;//按键端口设置为读
  PORTC=0XFF;
  ANSEL=0X00;
1CKPS1=T1CKPS0=1;//16位定时器1设置为8分频,//总计时为65536*8*0.25=131ms
  TMR1H=(uint)(65536-_XTAL_FREQ/4*8*0.01)>>8;//定时10ms,注意不能超过总计时时间
MR1L=(uint)(65536-_XTAL_FREQ/4*8*0.01)&0XFF;
  //TMR1H=(65536-5000)/256;也可采用这种方法装初值,跟51单片机一样
  // TMR1L=(65536-5000)%256;5000*8*0.25=10ms,效果一样。
  TMR1CS=0;
MR1IF=0;
  TMR1IE=1;
MR1ON=1;
IE=1;
EIE=1;
  while(1)
     {
       distime();
       keyscan();

}
void interrupt TMR_CONTROLL()
{
if(TMR1IF==1)

    //TMR0=6;
    count++;
    if(count==100)//16M crystal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TMR1H=(65536-5000)/256;
       // TMR1L=(65536-5000)%256;
         TMR1H=(uint)(65536-_XTAL_FREQ/4/8*0.01)>>8;
         TMR1L=(uint)(65536-_XTAL_FREQ/4/8*0.01)&0XFF;
         TMR1IF=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