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实用教程-提高篇

楼主(2016-07-02):
网上找的书籍!希望有帮助!

网友:
pic单片机提高

网友(2017-11-29):
最近在找,谢谢分享

网友(2018-03-22):
引用 网友A:
为啥解压不了,求解??

把3个压缩包都下载了再解压,不行就安装个更新版本的rar工具试试,再不行就不看了吧。如果是自学单片机,不建议学PIC。因为调试器贵,调试器和仿真软件不是一般的难用(相比JLink和MDK)。如果是开发过程中看一看,建议直接看芯片数据手册,很详细。不过PIC 8位芯片的质量还是很过硬的。